CQ43黑屏

楼主(2014-12-12):
机器 CQ43               故障  黑屏              外接可以显示  换屏   故障一样    开机号仔细看 有先显示  很暗就是   请问各位大师   这该怎样下手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供电,信号

网友:
暗屏,测屏接口各信号。

网友:
把屏线主板接口拿洗板水刷刷    这主板爱出这毛病

网友:
测量屏供电有没有?暗屏就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屏供电,升压开启,大概就这些

网友:
这个应该是暗屏了

网友:
看看屏线供电信号,怎么样。

网友:
量屏幕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