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软件无法应用故障分析一例

楼主(2014-12-12):
一做工程的客户今天提来一台联想的笔记本Z470,客户反映自己的同事帮忙装了一个系统,安装好之后所有的软件都打不开,自己安装的软件也打不开,重新做系统也还是一样,无奈之下,只好找医生解决。
测试过程分享一下:
可以进系统,word excle都打不开,
退出进U盘的PE系统,格式化C盘(感觉很慢)ghost系统到C盘,数据拷贝speed/min的速度只有60-90左右,明显慢很多,退出ghost进程,测硬盘有没有坏道,在HD Tune Pro测试的过程中,也同样感觉速度很慢只有20--30M左右,怀疑硬盘有故障,但测了10G的样子,没有发现有坏道。
换了块硬盘也是一样的现象。
打电话给客户告之他机器主板出故障了,在电话的过程中客户说了一句话,前几天他给机器加了条内存,就感觉机器有点慢,以为是系统故障,就找同事装系统,越装越不能用。
原因罪魁祸首是内存,去掉新加的内存,再次测机,ghost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但怎么感觉也是有点慢ghost系统到C盘,数据拷贝speed/min的速度也只有150-300M左右,正常的拷贝速度应该在500M以上才算正常,用他新加的内存测试却只有30-60M之间,难道硬盘真的坏了吗?
再换硬盘还是一样的结果,难道主板还有故障。
把主板放电后再测,一切正常了,数据拷贝speed/min的速度可以在600-1200M之间了。
安装系统后一切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写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只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换东西,有些问题一定要向客户多了解一下情况,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多关注一些平时的数据,对机器的故障可以更准确的判定。

网友A:
就是说客户一不小心说出来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B:
很好,到时候我就知道还有这招了

网友C:
这种想象我也见过,连个PE都进不去     做系统一上午都GHO不完    最后放个电好了

网友D:
没见过 这样的故障 放电还能放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客户一不小心说出来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秒杀了

有很多信息来自客户的描述,但有些客户修过的电脑,他却会和你说没有修过,那样的客户才是真的该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到时候我就知道还有这招了

为了让大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想象我也见过,连个PE都进不去     做系统一上午都GHO不完    最后放个电好了

主要是内存的原因引起的,内存还要取下重新安装上去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 这样的故障 放电还能放好的

千奇百怪的事都有,有些连设计的工程师都给你解释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信息来自客户的描述,但有些客户修过的电脑,他却会和你说没有修过,那样的客户才是真的该吊

这种你懂得、、、、、但是一般我们看过一眼就看出来了!昨天一个戴尔开机黑屏是个妹子随便聊聊 的 妹子随口说了句一月前摔了下打发走插下屏线好了等着收钱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懂得、、、、、但是一般我们看过一眼就看出来了!昨天一个戴尔开机黑屏是个妹子随便聊聊 的 妹子随 ...

呵呵,学会捕抓客户反馈的信号,你会有很多的捷径

网友F:
这样的故障 放电还能放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故障 放电还能放好的

应该不是放电放好的,内存重新挺拔后好的

网友G:
我遇到过一个WIN8改WIN7的机器。怎么改都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别说放电,刷BIOS都没用,最后给硬盘低格下OK了

网友:
老电脑不支持频率大的内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一个WIN8改WIN7的机器。怎么改都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别说放电,刷BIOS都没用,最后给硬盘低 ...

重新分区就可以了吧,这一般是品牌商家自己给硬盘分的区

网友H:
哦,内存没搞好,会影响速度,头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内存没搞好,会影响速度,头次听说

维修界什么事都可以遇到,只是个案例,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分区就可以了吧,这一般是品牌商家自己给硬盘分的区

分了不计其数区和转换过无数次MBR都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