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R460,CPU供电不输出

楼主(2014-12-12):
一台三星R460,CPU供电不输出,上管G极有闪波,如果直接按开关键开机再开,上管G极的闪波没有,必须要关掉电源再开才有。芯片供电开关正常,但没有升压,是否为CPU芯片坏。

网友:
搞半天原来CPU座子虚焊了,晕死了

网友:
学习了弄了那么久都没见过虚焊CPU做的能详细讲下吗?

网友:
我把芯片上下管滤波电容全换了依然不输出,结果拿个带灯假负载一测,有灯不亮,按座子灯就亮,有个灯还按南桥亮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先上假负载了,不然白忙活了

网友:
笔记本的座子虚的 我还真没遇见 楼主让我长见识了 哈哈

网友:
笔记本座子也有虚的??

网友:
额、、居然是座子。。假负载很少用了,尤其是带灯的。应该拾起来。

网友:
座子虚了,楼主怎么搞

网友:
这样的问题,前面的查完,查下VID电压,波形,阻值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