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开机暗屏 求解答

楼主(2014-12-12):
苹果A1466开机暗屏 测平供电8.6V 现在测到L3095没电压 追查来源CPU 开启信号 测开启信号0V 对地质470 不知怎么维修了
cpu

网友:
暗屏时能看到一“? ”号吗?如果能看到的话,要检查屏供电芯片,屏供电至少要有28伏的电压。

网友:
你按照时序来查,可以找到原因的。

网友:
没开启简单 拉个3.3过来看看 断前级

网友:
那个信号是CPU发出来的 直接拉3.3V过去不会烧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