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新通病,不加电

楼主(2014-12-12):
e425,大家都知道哦那个病换d95280,,我换了三个都不行,不知道什问题,,最后发现在95280右上方就是第一个脚对的地方,一个电容一个电阻,这个电容二进制一边200多,一边无穷哦那个大,电压时一边3.3v,一边8v,这是不是叫升压电容????氧化了,不过测不出来,换了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电容是ec9753,,

网友:
这个没发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收录了在说。

网友:
没遇到过   基本都是换D95280好的

网友:
换后不出供电要查升压电路、反馈回路这些都必须的。这芯片贵,假的也多。

网友:
升压电容?没听说过。

网友:
没遇过, 这款都是换系统供电好的,不过这芯片挺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