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美版拆掉了内置飞线方法

楼主(2014-12-12):
关闭全部的后台程序,用了itools打开系统文件var/mobile/Media/photoData,然后删除photos.sqlite,重启。点开提示没有任何照片,等一会照片会自动恢复,如果不行就再删除一遍,再重启,应该就行了。

网友:
感谢分享了 。。。。
虽然还没有接触过4S,。。

网友A:
手机元器件太小,维修存在很大的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元器件太小,维修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种难度也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学到了,多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难度也是无法避免的。

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手法

你说的没错啊!需要高端技术和熟练手法,有时候维修手机时,因为手机元件太小看着我有点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手法

买个80倍的显微镜,补焊盘补线,查故障,有很大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80倍的显微镜,补焊盘补线,查故障,有很大帮助。

真的吗?回头弄个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回头弄个用用,

我去年入手一台,视角太小。。单位的视角比较大,视角大操作起来方便。观察植锡球,跑线,飞线,查插座虚汗,进水,补线,补点等等轻而易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回头弄个用用,

80倍的足够用了。

网友:
80倍的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元器件太小,维修存在很大的难度

所以需要精修嘛。要不然怎么称之为大师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