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2407显示器颜色很淡

楼主(2014-12-12):
用一会儿有时候颜色又会变正常,开机的时候颜色很淡,一般是哪里故障?

网友A:
屏逻辑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逻辑电路问题。

要怎么搞?

网友:
自已经修不了的,换屏吧

网友:
检查VGL.VGH.VCOM.VDD.VDA电压呀。

网友:
重点查PCB板上的关键电压,如果不正常顺路查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