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PHILISP 20PFL4122 不显示 液晶电视维修案例 程序下载

楼主(2014-12-12):
故障为:开机 不显示 接VGA信号线 电源灯 由橙色变为蓝色  几秒后又是橙色,蓝色来回循环   怀疑 是程序坏了

从网上 下载了 程序 刷完 还是一样。。。

拆机后目测 电源板 已经被修过了 换过 几个电容 测得 电压都有 四个灯管 也是好的

目测驱动板 DC TO DC  电容没有鼓包 漏液现象 测得 3.3V 5V 也有 这种现象 一般是 驱动板的 供电不良 怀疑 电源板

将可调电源 直接给 驱动板 供电  不适用原装电源 结果还是一样 (橙色,蓝色来回循环 ) 排除电源板的问题

把故障锁定到驱动板上 是不是 驱动板上的 DC TO DC 的供电不良  用 3V 5V 供电小板 来取代 驱动板的3v 5v 供电

奇迹出现  可以亮机

把驱动板 的 3V 5V 的 滤波电容  两个 都是 25V 470u  没有 一样的 就拿 25V 1000 的代换 后 可以亮机

亮机 后 问题 又来了 颜色 不对

以为 是屏线的 问题 拆下来 重新 插屏线 还是一样   刷回原来的 的备份程序 后显示正常

论坛 那个程序真吭人啊

把自己的备份程序 分享一下: 20pfl4122 自己备份

网友A:
驱动板上也有滤波电容么?

网友:
楼主是换稳压块还是加装稳压电路呀?

网友:
关键是楼主把bios分享了,好人

网友:
关键是楼主把bios分享了,好人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是MCU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也有滤波电容么?

驱动板上肯定有滤波电容 兄弟没修过液显吗

网友B:
驱动板电容失效一般看不出来 量5v  3v 会有轻微电压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电容失效一般看不出来 量5v  3v 会有轻微电压抖动

有示波器抓波形就更加明显了!

网友C:
楼主用的 3V 5V 供电小板在哪里购买的?多少钱一块?

网友D:
示波器抓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抓波形一目了然

呵呵 没有示波器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 3V 5V 供电小板在哪里购买的?多少钱一块?

某宝  一艘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