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白屏 之瞬间秒杀

楼主(2014-12-12):
型号:联想SL410 笔记本
毛病:喝稀饭
主治医生:97vs9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SL410的笔记本、说小孩子喝稀饭的时候倒在上面了、当时还好好的。但是用一段时间就突然之间就开不了机了。我一听、开玩笑说、你家小孩有前途。哈哈。知道笔记本干活累了。还知道给它喝点稀饭呢。废话不啦了 开始咱们的正事。

    首先。先把笔记本这伙给拆开。三下五除二、完美裸体呈现在眼前、一看。我累个去。都腐蚀看不清零件了。先按照老办法、洗板水、喜刷刷、喜刷刷。噢耶 噢耶、上电、开机、嗯哼、亮机、呦呵、我累个去、这货给我玩深沉、白屏、心想、不是显卡挂了吧、先外接看下、正常、难道是屏线或者是屏这俩货坏了、(注:屏线上面有点腐蚀的感觉、所以才会往上面想的)转眼想想不对、喝稀饭的东西、怎么可能那么巧、烧到屏线和屏。估计百分之90在于主板上面。也熊吧。还是先搞搞主板吧、。开始再屏接口是上面打一下值。正常。开始上电。测供电。

                3V有了。基本上白屏大部分都是因为LCDVCC这个电压出不来引起的问题的。接下来再测LCDVCC这个电压。哎呦 我去、没有电压、看你还给小爷藏、被小爷给逮到了吧。

     先测PQ15的第2脚。没有电压。那无疑就是15V这个电压没有过来、但是为什么没有过来呢、难懂5VSUS为高电平了吗?测试一下、待机时候5V、白屏亮起的时候就变成低电压了。那证明5VSUS是正常的。那百分之百就是就是15V的上拉电阻R172开路了。找到仔细看一下有点腐蚀、然后测一下、一端是15V另外一端没有电压、果断的断定电阻开路。然后开始换掉。把R172拆掉一看、焊盘都腐蚀没有了。拿起手术刀刮刮。然后添点锡、从料板上面拆330K的电阻换上去。

              换的就是这货。     OK          此板修复。  但愿这货以后少喝点稀饭、那玩意不是你喝的。哈哈

网友:
不错,维修重要的就是要有思路!最烦三板斧

网友:
稀饭呈酸性,对线路元件腐蚀严重。好在楼主有图,细心,思路准确!

网友:
白屏的话,应该看下LCD VDD吧?

网友:
白屏的现象基本都是屏缺供电电压造成的。

网友:
给力赞个。。。。学习了。。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腐蚀严重

网友:
稀饭是酸性都高起来了,看来是厉害的化学人物呀

网友A:
这个是通病的嘛!

网友:
维修有思路,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B:
请教楼主:白屏一般是没有屏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白屏一般是没有屏供电吗????

大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的嘛!

这是个人为的因素。。

网友:
电阻进水后腐蚀坏了,楼主文采不错。。。。。。。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可以收藏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白屏一般是+3V电压的问题 楼主找问题找的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