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_237

楼主(2014-12-12):
MBX_237  待机0.01    3 V  5V 都有 但 2 3秒后 待机0.00  无3v5v 求助

网友:
把系统供电芯片换了吧。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公共点电压还有吗?掉的时候

网友:
如果有你就看下待机芯片,如果没有你那看下CPU旁边有3个滤波电容是通病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啊

网友:
按开关试一下 看有没有3 5V

网友:
这主板特神奇 ,可亮机的板换几个hm65都不行,上原来的又能亮

网友:
没有小短啊,待机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问题在充电路上

网友:
省电啊,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