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的电源开关键的负极是不是直接与地线相连

楼主(2014-12-12):
台式机主板的电源开关键的负极是不是直接与地线相连   还是可以中间连一个贴片电阻 在与地相连   大师们  我是新手正在学修主板  请多多帮忙  刚学到跑电路 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主板设计不同,有的是与地直连,有的是通过电阻接地。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谢啦  问题解决了  我的这个主板就是通过电阻接的地

网友:
主板设计不同,有的是与地直连,有的是通过电阻接地,各个厂家的设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