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iphone4揭开机的真正面孔

楼主(2014-12-12):
这就是被打孔的地方CPU下方。关键点连接硬盘的如果这样焊接上CPU会导致刷机错误9找不到硬盘还有一个点是CPU供电!这里还是需要我们来飞线搭桥!当然必须要有电路图

这个是CPU的底部图纸有所有点位定义。CPU接线我们先放一边先来把基本的东西装上!最开始的是WIFI/蓝牙模块。

用专用锡网做好锡点这一不是为了让元件能和主板完美结合。

锡用风抢吹上温度不可以太高否则损坏原件。

然后把GPS的屏蔽罩打上这个扳机一般是不装GPS芯片的,苹果4可以利用基带和WIFI通过数据网络来定位,当然软件定位当然不上原装主板的CPS模块定位。

装音频转换IC这个小芯片是管理送话器的当你的手机你说话别人听不见或者自动免提或者录音有声音。

这个模块点比较少可以不用做锡直接按上,但是手工要好不要装短路。

吹上即可。

关键来了,我们开始在CPU底部动手术了!先接供电的从外围短接一个电压进来!让CPU供电像这样!飞一条小线。

OK先飞这一条然后我们给CPU的第二层做锡ip4的CPU是双层。

先对准位置然后用风抢慢慢不要超过320吹上。

开始吹大概1分钟左右就OK。

紧接着安装第二层。

CPU周围的线路搭好了,原件也都装完下面开始装CPU下部信号部分功放中频射频天线开关。将中频IC做好锡以后放到主板上对好位置这个模块如果坏了,会没信号或者三无或者不开机!

开吹1分钟左右左右轻轻晃动有弹性即可。

接下来是天线开关这个模块坏了,也会没有信号但是可以短接但是信号不稳定。双层的。

这个温度要高一点350左右。

OK这个最重要功放IC这个模块如果出问题就会没信号。

装上即可这个件温度稍低点。

开始装4个射频,有一些压缩成本的主板只装一个2G射频,3G的3个不装这样的话你的机器显示3G网络实质还是走的2G信道。

吹上他280度。

这个是2G功放。

同样温度。

这个是3G功放。

继续吹。

这个是3G功放最后一个了。

硬盘这里一个洞我们要把硬盘与CPU的贯通点从下面引出来。

这是自己画的硬盘点位图找到点和CPU通的正好可以从洞中引线。

吹完电源还剩下最重要的基带部分现在组装的机器都属于妖机你一旦刷机就会激活不了!先来给基带这2个模块做锡。

好了装完了,现在音频IC没装暂时不装了,会导致没有声音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件了!只是做个演示!缺少电池座来吧继续安装!

好了一张主板搞定了!一张成本低廉的打孔妖机出来了!现在是不好看一眼能看出来等我把屏蔽罩都焊接上!对了先测试能不能开机吧。

刷机有5.1.1备份然后开机苹果。
这个是3G功放。

继续吹。

这个是3G功放最后一个了。

硬盘这里一个洞我们要把硬盘与CPU的贯通点从下面引出来。

这是自己画的硬盘点位图找到点和CPU通的正好可以从洞中引线。

吹完电源还剩下最重要的基带部分现在组装的机器都属于妖机你一旦刷机就会激活不了!先来给基带这2个模块做锡。

好了装完了,现在音频IC没装暂时不装了,会导致没有声音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件了!只是做个演示!缺少电池座来吧继续安装!

好了一张主板搞定了!一张成本低廉的打孔妖机出来了!现在是不好看一眼能看出来等我把屏蔽罩都焊接上!对了先测试能不能开机吧。

刷机有5.1.1备份然后开机苹果。

网友:
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拆焊手机芯片风枪温度应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拆焊手机芯片风枪温度应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主拆焊手机芯片风枪温度应控制在270~280度。

网友:
手工技术超一流

网友:
这个帖子太棒了,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出点手机贴

网友:
手工做不错,顶一下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技术第一,手工第一,向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