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联想 G31T-LM2板子

楼主(2014-12-12):
这个板子不跑马  打了下对地数值不短路 但是  上电掉电 12V拔了不掉 看来原因在12V供电 在仔细打场馆的G级一个场馆对地数值不同拆了不掉了好   在看没有CPU供电 我就想想了可能是芯片问题芯片是6312查看来下条件 VCC  EN  正常难道是芯片坏了才不给供电的 结果我换了个还是不出 我绝对焊好了 或者我吹坏了  我想了想还是没思路  正想着在换个的是我把CPU拿了确有电压了装上CPU又没了我想难道是VID信号问题我装上CPU打了下VID值正常  难道是CPU坏了  求大神帮我解解我的思路

网友:
没上CPU应该是没电压,上了CPU才有电压才正常啊!!你看看IO,桥了!!

网友:
你就先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BIOS刷了??内存换了吗?

网友:
你说的有点怪,最好检测一下CPU供电芯片周围的小件有无丢失之类的,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