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大短,你们懂 的,进来帮我。

楼主(2014-12-12):
话不多说了,! B460大短,乌龟壳,U36 U37上下管都换了,!不短了,通电没装U电流到0.25左右,一直慢慢 的网上跑,0.252 -0.256-.0260-0.264这样一直跑下去,装U 能到0.5左右,也是一样电流一直跑上去,换了CPU供电芯片62882还是一样,是我乌龟壳没装好吗?

网友A:
查查还应有短路的地方,滤波电容等。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参数设置部分吧!

网友:
换了管子最好把芯片也换了,很烦人的,试在不行的你把他改成普能管子吧

网友:
如果是一修机,大短一般是CPU供电上管击穿。再换一个管。CPU也许坏了

网友:
测一下 电压正常 你查一下有没有复位 寻址之类的  你这么直接说  谁也没办法给解答   我认为你得机器现在应该是供电都正常  现在弄不好应该是没有寻址

网友:
龟壳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B:
铁皮管和主芯片还有那个AL什么的芝麻小芯片最好都换掉。CPU烧了没。估计是烧了。换U测试。

网友:
那现在都出什么供电了?

网友:
如果没有把握,就把铁壳管重新焊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皮管和主芯片还有那个AL什么的芝麻小芯片最好都换掉。CPU烧了没。估计是烧了。换U测试。

B460没有那个AL小小的芯片,B470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还应有短路的地方,滤波电容等。

说的对,明天吧CPU的330电容还了试试。

网友C:
提醒一下楼主,线路板层是否漏电了,检查一下!特别是烧掉的乌龟壳底部。

网友D:
拆下铁壳要注意焊盘清理干净,把全部上下管都换掉,芯片也换。特别注意这铁壳一定要焊到位。CPU也有可能烧了的。

网友:
0.5这个,我遇到好多cpu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铁壳要注意焊盘清理干净,把全部上下管都换掉,芯片也换。特别注意这铁壳一定要焊到位。CPU也有可能烧 ...

嗯。我照你的方法再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楼主,线路板层是否漏电了,检查一下!特别是烧掉的乌龟壳底部。

板层漏电,怎么 测试?阻值吗?

网友:
换管,换芯片,换cpu

网友:
CPU也许坏了

网友:
这铁壳都不好焊,  实在焊的不放心,可拿一个管子去改!

网友:
换吧,全套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