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挡内存

楼主(2014-12-12):
这个板子CPU是BGA封装的  1.5A亮机  就卡在1.3上面   BIOS 已刷过  PLTRST已发出 打总线值正常  内存上的工作条件也有 ADS#抓的波形跟好的板子不一样   有点想干HM55的冲动   还是求大家在指点一下  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先刷下BIOS再说吧!

网友A:
干MH55的桥不要加上面的风筒,很容易坏的,还有0.3的球不好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MH55的桥不要加上面的风筒,很容易坏的,还有0.3的球不好吹啊

苹果EC也用0.3球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查内存时钟复位

网友:
0.3的锡珠小意思 我估计还是焊在板子上的CPU挂了

网友:
想干就干吧,怀疑就干他。确保内存良好,测CPURST有无?个人觉得CPU嫌疑大。

网友:
我也觉得CPU有问题   但是CPU是焊在板子上的  只能还干PCH    因为英特尔的CPU不可能加电一会就很热的

网友:
这类的板子的确不好修,

网友:
BGA加焊一下板载CPU啊。。。

网友:
板载CPU坏了

网友:
手上也有台HPDV4的,过内存不显,搞得头痛!

网友:
呵呵   HP机器就是很操蛋的  境外机更是让人无语

网友:
不过内存很让人头痛的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