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暗屏怪问题

楼主(2014-12-12):
hp g4开机屏幕正常,以进系统就暗屏,,测第5个脚3.0一直不变,,第6脚开始3.3,当暗屏测0v,,为什么。修是修好了,,把屏的保险3.3连到第6脚ok,问题解决了,但为什么以及系统就暗屏?????为什么第6脚过一会就没了????求救????

网友:
管子性能不良啊。应该是热了就不 行了吧

网友A:
修到过r400同样的问题,是保险问题

网友A:
主板屏接口附近的高压板供电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屏接口附近的高压板供电保险。

是led屏啊,你说的是lcd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r400同样的问题,是保险问题

你说的是主板上的保险,还是屏的保险,,我的是led屏,,

网友:
修出来了就好,好多事我们是想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主板上的保险,还是屏的保险,,我的是led屏,,

主板上屏线接口出的保险,不是LCD上的保险

网友:
这个要重装驱动就行的,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5-01-16):
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我换了显卡还不行 !最后直接点不亮了,检不过显卡 !

网友:
显卡的信号问题,估计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直接飞线3.3,到信号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同问题求解 不知道是驱动的事还是板子的事  不进系统没问题 一进系统就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