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二修华硕K43SV不触发。3分钟搞定。

楼主(2014-12-12):
同行送过来一个华硕K43SV的机器,故障,不通电,待机电流0.033。拆开主板,发现主板的EC.BIOS  都被动过,他说觉得是桥的问题,打算干桥,又怕不是那个问题,麻烦,就拿过来我看看,发现主板确实被动过,但问题故障一样。

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修吧,(我有个毛病,检测主板的第一步,先在无电状态下,测量各个电杆和公共电是否短路)主板无短路,再上电测量待机3V5V,正常输出,开关机也有高低高跳变,那问题就好说了,要么是EC要么是南桥问题。
先查EC8572,供电脚VCC正常,AVCC模拟供电正常,LID_SW#休眠脚正常。AC_IN#也正常,BIOS同行之前也刷过,官网的应该不会错,难道是EC坏了吗?突然想到这个板子,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后来才发现通过EC的引脚定义,来EC的67脚,无电压,发现问题了,肯定是这个有问题,正常3.3V,要么是中间的经过的电子元器件损坏,或者是中间断线了,我测量了待机3V5V芯片PG脚,有3.3V,不过华硕这板子一般不可能是直接过来的,中间肯定有东西,通过跑电路,从EC67脚开始跑,一直跑到内存旁边有个四个角的排阻,而排阻的另一端,有3.3V难道是这这里吗?
断开电源,测量排阻的有电压的一端,正好去了待机3V5V芯片,心里顿时激动了,不用说一定是排阻坏了。
二话不说,直接找了个类似于这样大的,直接装上去

换好后,通电,由于CMOS电池之前被放过,通电直接自动开机了,电流刷刷的上到1.2几又跳到0.9瞬间有跳到1.34,这肯定是亮了。
接上屏,熟悉的华硕LOGO,立马正常显示

虽然问题不大,也就是个小问题,但如果没图,没头绪,修起来还真的麻烦,要不是同行及时送过来,等他干完桥,就麻烦了,还不知道会不会出别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款很多排阻问题

网友A:
技术不错,楼主广东的?穿那么凉快

网友:
L-ARS760C1 V1.0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RSMRST#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楼主广东的?穿那么凉快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RSMRST#信号 ...

同求本楼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RSMRST#信号 ...

RSMRST#是待机的必要条件,楼主应该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
按时序修就是舒服。不过此故障应该是叫不触发。

网友:
曾工不错,长进很快呀,刚开始学的时候电路都不懂,现在成高手了。超级历害了。咱们又打造了一个精英高手。

网友:
之前遇到的是RTCRST,4脚排阻问题,

网友:
修过供电不出PG 给EC的 直接和边上一个脚3V连起 也能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RSMRST#信号 ...

不是这个   是pg 不是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   是pg 不是rsmrst#

那你说说是哪个PG?

网友:
是不是EC旁边的103排阻呀

网友:
华硕和映泰的都容易坏排阻啊

网友:
强,3分钟修机,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水平呢

网友:
華碩沒圖紙修起來要對電路和信號很熟才行。
廣東也很冷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很给力的,3分钟,向高手致敬,我要向高手学习

网友:
待机芯片给ECpg信号,才知道呢,还有楼主没图纸跑电路也是蛮厉害的

网友:
维修最主要的是思路要清晰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主三分钟就搞定,高呀

网友:
asus 主板,没图纸真不好修,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LZ技术还是很牛的 3分钟秒杀啊 你朋友不懂电路就要直接干桥 这就是懂电路的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楼主广东的?穿那么凉快

不错哦,眼神好使

网友:
二修的机器  我都不太想修

网友:
这机就这样被楼主  秒了嘛!

网友:
最怕修华硕的机子了,没有图纸,以后也要学学跑线路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啊!!!这难道是华硕的排阻门???

网友:
技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向楼主学习呀下次遇到这个机子就方便了

网友:
LZ很给力  学习

网友:
这个通病,很简单的可想而知一修哥是什么技术。是不是修手机的一修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楼主广东的?穿那么凉快

眼神真好使看了半天 原来是透过屏幕看见楼主就只是穿了衬衫而已

网友:
3分钟的高手!!有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眼神好使

哈哈哈,看来你没怎么关注我,我的眼神,看看都让人怀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眼神真好使看了半天 原来是透过屏幕看见楼主就只是穿了衬衫而已

说明你还单纯着

网友F:
曾工不错,长进很快呀

网友:
又是PG,华硕的板子难修呀,无标识,找件难。

网友:
楼主 换下那个排阻多大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 拉线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这个4个脚的排阻的问题~也是K43SV的,都成通病了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主是怎样找出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楼主广东的?穿那么凉快

你的眼睛确实厉害!辣,毒。怪不得所有母体都怕被你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工不错,长进很快呀

你是南昌啊?我余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眼睛确实厉害!辣,毒。怪不得所有母体都怕被你瞄上!

说对了一般,不是母体,是女性。这个你得纠正过来

网友:
K43SV这个是通病,。。。。你那个同行也是个坑。。。

网友:
有时需的机器修起来就是分

网友:
楼主的时序学得不错,嘿嘿,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待机PG给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待机3V5V芯片,会有一个PG给EC,EC必须要收到PG才会参与开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RSMRST#信号 ...

楼主来解答哈 。这个PG是个什么意思 。

网友:
楼玉技术不错。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好,很冷静,而且没有用电路图去维修

网友:
没有图纸点位真的不好修

网友:
楼主的上家 看来技术也不怎么样     楼主又挣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