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L8201CL网卡IC工作条件

楼主(2014-12-12):
本人手中有几片主板,通电时接上网线网口灯不亮,查了供电3.3V是正常的。换了网桥还有25M晶体都没有效果。没有办法了,只好在网上求助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吧!

网友:
一般网卡坏的几率较大,外围没问题直接更换吧。

网友:
任何一个芯片,一般都应该要查供电,时钟复位。网桥是否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