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电脑主板mbx–253开机后风扇转一会就停。

楼主(2014-12-12):
一索尼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mbx–253开机风扇转的很快一会就停了。屏幕无任何显示。开机电源灯亮。硬盘也转。dvd驱动器按下也可以打开光盘也转无反应。按关机键关不了。但充电灯在强制关机按开关键亮。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的大小写灯亮的不,桥的可能很大,但是你还是要一步步的查才行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电路比较完善!是不是温度控制方面的问题。有BIOS刷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修吧      至少你得把主板拆开看看吧,
你那种情况就是主板没工作

网友:
楼主描述的也太笼统了,帮你也不好帮,你总是再详细一些

网友:
说说开机电流到哪里,掉电后又到哪里,测测班上的电压怎么样

网友:
再说你也没有拆机检测一下,看看有无进水,腐蚀之类的,也可能你拆机目测后问题你就发现了

网友:
L-ARS760C1 V1.0

网友:
所以我劝楼主拆机检查检查后再说,祝你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你没有电路基础 这东西 别人帮你指挥  也的懂点 说的我们没办法给你下手 呵呵   先看一下开机电流到多少

网友:
这三个地方都是相连的。开机时有个1.5v电源然后风扇停止转了。电压也是零。但开机电源灯还是亮的。电脑启动不了。屏幕无任何显示。

网友:
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不,如果可以切换,机器应该到显卡了或者本身亮机了

网友:
键盘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