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报0177错误,谁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12):
如题。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还有个问题,开机提示电池不是原装电池,不给充电

网友A: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你换过电池没有的嘛

网友:
L-ARS760C1 V1.0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你换过电池没有的嘛

肯定换过电池了啊

网友: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解决不到 我也遇到了,换密码芯片看看

网友:
e430有个密码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