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 wifi模块维修

楼主(2014-12-12):
芯片要正常工作下先将要具备三大基本条件,供电,复位,时钟,看上图,供电脚是27 28 脚,我们一般情况把这个点叫做B+,复位脚是12 脚,时钟脚是47 脚,要确定故障点先将需要测量这个三个点的电压和频率,实物测试图如下:

上述三大测试点假如有一个不正常都会导致无WIFI 故障,一般情况B+没有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可能直接飞线解决,假如三大点电压都正常,接下来就要确定是WIFI 模块自身的问题,我们可能通过检查芯片的LDO 电压来大概判断WIFI 模块是不是损坏了。

图纸的L65_RF电感,测量C136_RF 端电压是不是已经有了,正常一般1.2V 左右,如没有或者太高,都是WIFI模块损坏实物测试点在屏蔽罩内,测量时注意。

如果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此点电压异常,就基本判断为WIFI 模块损坏,需要更换WIFI 模块,芯片带胶需要小心加热取下芯片。

焊下芯片清洗好焊盘再上锡,更换上新的WIFI 模块,特别要注意WIFI 模块上端的两个10K 小电阻不能搞掉或者脱焊,这是WIFI 模块选通信号和数据信号的上拉1.8V 电阻,这个有问题同样也会导致无WIFI。

网友A:
手机维修对俺 来说还是门外汉啊!很多知识还望楼主赐教 。

网友:
L-ARS760C1 V1.0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是好东西啊!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维修对俺 来说还是门外汉啊!很多知识还望楼主赐教 。

呵呵呵,跟我一个样啊你

网友:
这个必须顶,多发些这样的帖子,让我等对手机基本不会搞的,也学下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跟我一个样啊你

我跟你不一样,你眼睛厉害,看人一眼就会使人涨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不一样,你眼睛厉害,看人一眼就会使人涨肚的!

看男人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