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

楼主(2014-12-12):
这是我修的第二块华硕G41板子。太怪了。机主说有时会自动断电。我试了一个多小时都正。他拿回家第二天说还是不行。换来直接就换了一块不一样的板子。我开始修这个板了了。第一天拿了时还试了电源。换新电源不行。一启动就掉电。换旧电源也不行。但换原来的电源就正常了。你说怪不怪。查发现待机BIOS1.2.5脚电压不稳定。0点几伏到1.5V左右。有时还会高。7.8脚3.3V一般都 正常。有时按启动键没反应。我短接绿线后。再开机又上电掉电。加焊了南桥。有时来回启动。DO -98.来回启动。后来才发现。我上的单核的CPU。我换了一个8200正常跑马亮机了。系统也进了。开关了两次正常。想换一个系统,又没电了。换电源键不动了。不上机,不触 发。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上次修的G41板子跟这个不一样,是跑马不到头。是BIOS边822坏了。

网友A:
有时掉电是某一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掉电是某一电压不稳定

原来是有时掉电。现再按启动键就没反应了,

网友:
奇怪的故障!!

网友B:
和你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等解决

你测量一下你的BIOS,1 2 3 5脚电压说下。6脚0,78脚3.3V 。125脚相同电压不定。有时高有时低,1点几伏到2点几伏。有时用导线短接一下地。再按电源又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