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电视盒子的吗?

楼主(2014-12-12):
好端端的,打开电视家发现电视盒子就一直卡在这个界面,但是貌似不是死机了,因为看到【10moons天敏】LOGO上有那种效果光移动。  有没有谁会修,告诉这是几个情况?别告诉我说要刷程序,我不会呀,完全不知怎么入手,望知情人士赶紧联系家属,速速解决。老衲代表师太谢谢大家了

网友:
哎呀,我去,怎么发到这么多图了?以下都是重复的,可以忽略

网友A:
神呐    这玩意你都修    我是不会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呐    这玩意你都修    我是不会  哈

哥呀,这是自家的,也是钱啊,钱啊,啊,

网友C:
这玩艺修的少啊,楼主开个头拆开看看吧!这也相当于电脑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艺修的少啊,楼主开个头拆开看看吧!这也相当于电脑挡LOGO!

昨天拆了,拆开了看不懂啊。用疯抢吹了吹,装回去,插电视上,还是死样一个。有没有懂这个鸟东西的?

网友D:
恢复出厂,不同品牌不同方法,安卓电视盒爱这样。我用的DM500收卫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不同品牌不同方法,安卓电视盒爱这样。我用的DM500收卫星

盒子后面只有个 【RESET】按了20秒  没反应啊

网友:
刷机吧应该

网友B:
问题是,这个东西怎么刷啊。

网友E:
安卓系统被卡成这样了,你不刷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难道还想检测一下是不是内存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安卓系统被卡成这样了,你不刷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难道还想检测一下是不是内存脱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卡机或挡LOGO  其实出现以上LOGO的时候,界面哈一直在有效应在动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能不能把它弄死啊,还是别弄死,弄活吧,要不然,这么冷 的天,没电视看,你种感觉你能体会吗??

网友F:
刷机试下,不行换EMM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盒子后面只有个 【RESET】按了20秒  没反应啊

那是复位,不是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卡机或挡LOGO  其实出现以上LOGO的时候,界面哈一直在有效应在动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

按住电源键15秒钟,强制关机,然后再按RSEST键,再按开关键,弄死它,如果还弄不死,就刷机,估计跟平板一样一样的,还弄不死,就去买一个吧,天敏D8G也才三百来块钱,看电视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机试下,不行换EMMC

刚刚补上了几张内部图,不会刷机啊EMMC是什么

网友G:
楼主自已拆开研究一下,然后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自已拆开研究一下,然后分享经验!!

就是没研究出来 个鸟啊,要不然就不是发求助而且发经验了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电视盒啊?,CPU居然用全志的A10S,跟平板电脑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复位,不是恢复出厂

我晓得呀,但是,怎么复位啊。不会呀,你会不会啊?

网友H:
先把发热量较大的芯片加焊一下。供电可以测量 一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晓得呀,但是,怎么复位啊。不会呀,你会不会啊?

我见过他们恢复系统按几个数字后开机就恢复,但是品牌不一样

网友I:
说白了,就一平台,只能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东西怎么刷啊。

usb接口也有,内存卡接口也有,不去网上查查有没有关于这个的刷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他们恢复系统按几个数字后开机就恢复,但是品牌不一样

我的遥控器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白了,就一平台,只能刷机,

刷不来,意思就是说,钱倒霉了  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先把发热量较大的芯片加焊一下。供电可以测量 一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刚刚有用焊膏  疯抢吹,不见效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刚有用焊膏  疯抢吹,不见效果啊

别吹,不是芯片的事,而是系统有问题了,恢复出厂能解决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吹,不是芯片的事,而是系统有问题了,恢复出厂能解决大部分

我也这么觉得,系统的可能性比较大,主要是,刷机不会 ,待老衲细细研究,苦了这双休了

网友D:
用USB接电脑看看发现新硬件不,找到驱动用adb命令双wipe下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USB接电脑看看发现新硬件不,找到驱动用adb命令双wipe下就好

【找到驱动用adb命令双wipe下就好   】这句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细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找到驱动用adb命令双wipe下就好   】这句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细说

那也不对啊,哪有这样的线啊??两端都得是USB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对啊,哪有这样的线啊??两端都得是USB公的???

操作步骤:
1、机顶盒插上电源
2、先用左手按住机顶盒底部recovery键不放
3、然后右手短按一下电源键
4、继续按住recovery键10秒,进入的进入recovery模式
http://bbs.10moo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24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操作步骤:
1、机顶盒插上电源
2、先用左手按住机顶盒底部recovery键不放

先用左手按住机顶盒底部recovery键不放   就没有这个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用左手按住机顶盒底部recovery键不放   就没有这个键

这个跟你的是一个牌子的。没有那不好说了

网友:
来围观,来学习,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你的是一个牌子的。没有那不好说了

我的就2个键  开机和复位

网友J:
很遗憾地告诉你,这就是程序问题,刷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遗憾地告诉你,这就是程序问题,刷机吧。

这个结论早就出来了好不好。

网友K:
可能是找厂家要个文件包放U盘里,开机按一个键或两个键,U盘闪一会儿等10分钟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找厂家要个文件包放U盘里,开机按一个键或两个键,U盘闪一会儿等10分钟左右吧。

你这个靠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网友:
安桌的系统一般都是这样U盘重装的,找他们要数据包了。安桌电视都是这样重装的,机顶盒我没有装过。

网友K:
主板上有25XX芯片吗,还有24XX芯片吗。如果有24XX的给它焊下来清空试一下,先备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板上有25XX芯片吗,还有24XX芯片吗。如果有24XX的给它焊下来清空试一下,先备份啊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不会刷机就玩不了这东西!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有一次用错电源了,,12v插入,,,唉,,结果死了,,,估计电源管烧了

网友:
有遥控器么?  同时按住遥控器的菜单+ 音量+ ,然后插入电源,执行双清 ,应该就好了

可以试试多种组合按键 ,菜单 ,音量+ 或者音量 - ,主页 ,同时按住其中两个,插电,会进入双清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哥呀,这是自家的,也是钱啊,钱啊,啊,

重新买一个了只能 或者拿回去修有些东西你没有啊比如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新买一个了只能 或者拿回去修有些东西你没有啊比如系统

固件 可以到官网下啊,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网友:
大哥这么久了好了吗?

网友:
是我早就买来了

网友:
没好,方法是找到了(刷机)。但是刷了好几次,没用,客服说  只能返厂,然后现在已经重新买了一个。返厂来回半个月,等不了

网友M:
给售后打电话问问,看有没有刷机包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售后打电话问问,看有没有刷机包什么的

官网有固件的,我找到了,也刷了,不管用,换新了都,

网友:
到底还是换新的了,

网友:
闲的蛋疼 瞎鼓捣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