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不开机维修---电流30mA到70mA晃荡

楼主(2014-12-12):
前几天进来一客户问:”老板,修手机吗?“答:当然;我问什么故障?客户说屏碎了,我一看说要订货,客户同意放店里维修,他随之即走,我大叫一声站住,把客户吓一跳,他说怎么了?我说不光是屏碎了,主板还不开机,我讲解给他听,此处省去N字,呵呵,和屏一块报价维修,客户同意;放客户走后,开始干活,下面进入正题;

机器故障:主板不开机,电流30mA到70mA晃荡,见下图:

主板拆出来个全局图

拆开整个屏蔽罩,赫然发现是CPU是MTK6582,电源模块是MT6323,心里有数了,来个图如下

一.电流来回晃荡不开机,范围涉及到:CPU、Memory、电源模块、26Mhz和32.768khz晶振、程序;
二.如何逐个分析以达到缩小硬件的范围呢?具体如下:
1、开机键PWR对地短接不松开,此时不需要程序,硬件本身就能反馈出的电压有:VIO1.8V、VIO2.8V、Vcore1.2V、VM1.24V、VMC3.3V、VDDQ1.24V、VEMC3.3V、VDD11.8V、VTCXO2.8V、CPU参考电压1.2V,这些电压必须要有,否则电源模块坏了,具体测量此主板电源模块电压如下:
1>VIO1.8V:实测1.799V,正常

2>CPU_Vcore:实测1.157V,正常

3>VIO2.8V:实测2.757V,正常

4>VM:实测1.242V,正常

5>VMC:实测3.243V,正常

6>VDDQ:实测1.245V,正常

7>VEMC:实测3.24V,正常

8>VDD1:实测1.801V,正常

9>VTCXO:实测2.807V,正常

10>CPU参考电压:实测1.29V,正常

至此:表示电源模块工作正常,不需要怀疑它坏掉了,继续往下....

2、由于MT6582的32.768khz集成在CPU内部的,测量不到,只能测量26Mhz晶体,晶体正常,如下图:

3、然后在下载程序,看是否程序损坏,一下载果不其然,下载程序失败,错误代码意思是:”未检测到Memory驱动信息“如下图:

4、到这里就不是CPU的问题了,因为图片中的红条开始跑了,红条跑代表”CPU基带初始化已完成“,下一步动作是往Memory内灌程序,这个时候需要确认CPU和Memory之间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否正常?
5、确认方法是:把Memory拆掉,从Memory端量到CPU端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否正常?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量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否有0.4V左右的压降,如下图:

数Memory的pin脚方法如下:

到这里,我感觉到三个字“发帖累”,真累,继续往下走;
量测到数据线V8、W9无阻值,拿万用表戳了又戳,还是无阻值,心想完了,CPU挂了吧?,结果拿放大镜一看这2个pin脚严重氧化,用烙铁使劲加锡,加光亮,在测量,阻值0.45V,嘿嘿,正常了,下面就给Memory植球装上下程序吧;
6、手机芯片植球本人喜欢直接在芯片上刷层锡膏,吹融化成锡球,直接使用,屡试屡爽,如下图:

7、装到主板上,再来个图

8、激动的我不得了,去下载程序实施吧,如果可以下载成功才有意义,如我所愿,跑的杠杠滴,如下图:

9、新定的显示屏装上看看效果吧,是否能正常显示,哥笑开怀了,可以叫人来收银子了

10、看看电流,360mA,完全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总结:此机是由于Memory数据线焊盘氧化导致无法刷机进而不能调动程序开机!!!提示:修手机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电源模块出的电压都可以在电源模块周围及CPU周围测量的到;

网友:
很专业,楼主哪儿有这样的图纸啊?

网友:
图纸哪来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
相当好的案例。谢谢分享。工具也很棒。smart phone flash tool,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了,赞一个!

网友:
好详细的说明,支持

网友:
多谢抬爱,,多多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很好,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看上去很高端

网友A:
维修电源不错!焊Memory时风枪温度设定多少较合适,透露一点吧!

网友B:
兄弟维修电源不错,万用表福禄克自动挡

网友:
楼主,有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电源不错!焊Memory时风枪温度设定多少较合适,透露一点吧!

我焊接Memory是用的司登利2310的大风枪,温度设定在350°,这款风枪适合修手机芯片、塑胶器件,它设计是旋涡式出风热量,温度设定在300°,不会把塑胶器件吹坏的,修芯片就设定在35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维修电源不错,万用表福禄克自动挡

是的,这款电源是精密稳压电源,型号是安捷伦66319B,是当年离开公司时,老板拖欠我工资不发,我与他协商抱了台电源走了,新的价格约在3W左右,呵呵

网友:
这才是修手机的高手啊

网友:
兄弟真的是维修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下载程序,软件看起来很专业,能分享吗?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不懂的能请教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