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4930,待机电流有时000,有时001,应该有短路

楼主(2014-12-12):
一台ACER 4930,待机电流有时000,有时001,应该有短路,测待机芯片供电正常,LDO时有时无,不稳定,然后查LDO开关,电压也不稳定,然后发现LDO开关接的滤波电容有点腐蚀,直接拆了,然后就正常亮机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图片发 错了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滤波电容是PC37吗?标题不准确啊,待机电流有时000,有时001,不应该是短路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滤波电容是PC37吗?标题不准确啊,待机电流有时000,有时001,不应该是短路 啊。

照上传的图来看,估计就是PC37了

网友:
LDO的开关听着有点别扭。。开启吧。。喜欢这种一眼就看出问题的电容。。

网友: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呢。之前有遇到过,没想到是电容的滤波不良

网友:
LDO时有时无,线性电压不稳定!基本可锁定负载、开启及芯片本身问题。还有主供电。

网友:
000和001都短路吗?应该理解待机时有时没有吧。难道有负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