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笔记本有时候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4-12-12):
今天接到戴尔m421r笔记本电脑一台有时候不识别硬盘正常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电脑使用久了蓝屏了就不能识别硬盘了。硬盘也换了新的还是一样的,跪求高手解答呀

网友:
检查下接触性问题,不行换南桥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不能识别硬盘应与南桥有关。

网友:
第一印象就是南桥,跟台机很像。

网友:
查下蓝屏代码。或者你还可以换个盘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的接口电路

网友:
硬盘换了几个新的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