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怎样才算安装成功?

楼主(2014-12-12):
经过比如"万能驱动"一类的扫描安装过后,一般到设备管理器里瞅下,如果没有问号或三角号,表示驱动安装成功,但相信大家应该注意比如显示一类的,设备管理器显示已经安装,但却没有显卡的配置程序,一般情况下,右击桌面就能见到显卡的配置程序,但却没有,这种情况AMD显卡的驱动程序经常出现类似情况.设备管理器显示显卡驱动安装成功,但却没有配置程序,这到底是成功了没有?

求各位前辈解惑?

补充内容 (2014-12-13 12:14):
比如AMD的catalyst control center,如果设备管理器里AMD显卡驱动显示安装成功,但却没有这个管理程序,这算正常吗?

网友A:
不管有没有程序托盘,装官网驱动就算安装成功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打开一个窗口 然后拖动它 若没有卡顿基本就算是OK

网友C:
如果分辩率能调上去即表明驱动已安装上去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没有问号   就安装成功

网友D:
不同的驱动程序能使显卡发挥不同的性能,有最佳驱动,也有较次的驱动。一般而言,设备管理器没有叹号或问号就算安装成功吧。当然如果显示有明显异常,也算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分辩率能调上去即表明驱动已安装上去了。

你这真好笑,不装显卡驱动分辨率也能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真好笑,不装显卡驱动分辨率也能调节。

你看仔细喽!我说的是能调上去的!显卡没装驱动时也就是800×600的分辩率,再往上的分辩率跟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仔细喽!我说的是能调上去的!显卡没装驱动时也就是800×600的分辩率,再往上的分辩率跟本没有。

不装显卡驱动很多显卡都能调出多种分辨率,尤其是WIN7.不信你去试试。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很多显卡都能调出多种分辨率,尤其是WIN7.不信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没有程序托盘,装官网驱动就算安装成功

哦,这个官网驱动,必须去官网下载,对吧?
我记得一般官网的驱动安装后,都有配置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打开一个窗口 然后拖动它 若没有卡顿基本就算是OK

请问,这个拖动窗口,一般是需要集显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驱动程序能使显卡发挥不同的性能,有最佳驱动,也有较次的驱动。一般而言,设备管理器没有叹号或问号 ...

其实,我主要针对说还是显卡,一般显卡驱动安装后,是不是都要有一个专门的配置程序,比如N卡,一般会有一个控制面板,而A卡,同样有什么双卡切换一类的?如果没有这些,这驱动到底算是安装成功没,对以后,运用有影响没?比如玩游戏一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拖动窗口,一般是需要集显独显?

是显卡就OK好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就OK好不好

一般系统默认是用集显吧,如果设备管理器里AMD显卡驱动显示安装成功,但却没有这个管理程序,这算正常吗?是否影响游戏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系统默认是用集显吧,如果设备管理器里AMD显卡驱动显示安装成功,但却没有这个管理程序,这算正常吗 ...

设备管理器 有没有感叹号?  哎呀要不你直接下个驱动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