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G480板号G480G48L 11326-1M不进硬盘不进U盘问题

楼主(2014-12-12):
     昨天接了台笔记本G480也可以说是主板呐,因为机器摔得只剩下主板呢!故障是这样的,打阻值各方面都正常,也没发现掉元件,于是我就加电了,加电正常触发还是有点反应,除cpu电压外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因为笔记本是摔的吗,风扇摔变形了我就把风扇拿下来掰好 cpu重新装了一次再拧上风扇,再触发OK亮了,现在亮是亮了但不进硬盘,我就看看能进pe吗,结果也不进U盘 在bios下面能看到U盘和硬盘 按F10但就是不进硬盘和U盘 按F12快捷键也是一样不进硬盘和U盘 按回车键入之后又返回到原样,硬盘和U盘换了也一样,当时我想可能是没引导吧,后来我把硬盘放在别的电脑上做系统但没释放,然后把硬盘拿下来放在G480这故障机上面释放系统,以为这样行可是还是不行,所以这里求救了,希望得到大侠们的指点。附上图片 这图片的情况就是我按回车键之后又回到原点。

网友:
请将硬盘设成第一起动。即U盘与硬盘位置互调。

网友:
换CPU跟内存看看,还不行就查查桥。

网友:
果断放电,硬件代换

网友A:
BOOT 选项里,要是有UEFI的,改成LEGACY 开头的。SECURE BOOT 设成DISABLE.试试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是UEFI需要改成Legacy mode,secure必须关闭。

网友:
UEFI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改呀

网友:
图片中的第4项打开看看有什么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选项里,要是有UEFI的,改成LEGACY 开头的。SECURE BOOT 设成DISABLE.试试吧。

好了,向你致敬!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默认WIN8启动  要调BIOS才能引导

网友:
这种机器最不稳定了

网友:
新款机器网上有教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