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今天维修AOC919SW+ 白屏

楼主(2014-12-12):
今天维修AOC919SW+ 白屏  ,打开检测,发现C23电容短路,造成屏白屏,取出就可以

网友A:
明显是屏供电短路 ! 然后 烧鸡烧出来的吧

网友:
电容短路了颜色会变黑。

网友:
不错不错。如果是我的话,白屏就放弃了

网友:
没经过,没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屏供电短路 ! 然后 烧鸡烧出来的吧

屏也烧鸡????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白屏,经典

网友:
确实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对待电容短路有奇效。。

网友:
是缺屏供电引起的白屏!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
19v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