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显示器正常显示时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4-12-12):
有一个明基(BENQ)G900WD的显示器,开机时正常,可看到自检信息等,可是一会就黑屏了,将显示器上的开关键关闭后再打开又显示正常了,可是一会就又黑屏了,后关闭开关键再打开又正常,一会就又黑屏了,反复如此,这是什么原因?我可是刚换的电源板呀。

网友A:
电源板,灯管电流测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灯管电流测试过吗

这个显示器是我朋友的,当时我接在电脑上,电源灯不亮,当时就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因为电源灯不亮明显是没有电呀。可是从网上购买一个电源板安装上上,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了,开机后自检信息也有,心里直喜,认为解决问题了,可是没有几秒钟---黑屏了,一会儿,WINDOWS的运行界面又出现了,可是一会又黑屏了,于是将显示器开关关闭,再打开,看到整个XP界面了,一会又黑屏了。我敢肯定非驱动板或灯管的问题,否则它也不会出现一时的图像呀。如果说是电源板的问题吧---我可是刚换的,难道是质量不好??灯管电流我没有测试过,我非专业人士,只是喜欢而已,听说高压,也不敢测呀,也不知道从哪里测呀?你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是我朋友的,当时我接在电脑上,电源灯不亮,当时就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因为电源灯不亮明显是 ...

对,质量不好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闪屏时测一下各供电是否稳定,怀疑高压板问题或保护了。

网友C:
亮一下就黑是背光灭了吧,黑屏的时候灯还是绿色的的话就九成九是了,得修背光或者改LED吧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个按键板的问题也是黑屏……

网友:
个人维修的经验 大概是灯管的问题 你看看灯管两端黑不黑 这屏应该是三星屏吧

网友:
网上买的电源板一般没有问题 他么发出去会测试

网友:
看电容鼓包没有,不然就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就黑是背光灭了吧,黑屏的时候灯还是绿色的的话就九成九是了,得修背光或者改LED吧

目前情况是:我等一阵后,估计进XP系统了,按下显示器上的开关键后,也出现了XP的整个界面,可是一晃就又黑屏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检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