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的小板CPU电压问题

楼主(2014-12-12):
手上有块映泰H61的小板。为什么在不装CPU的情况上开机后能测到CPU核心电压。上CPU核心电压,请教 那个电路出了问题。怎么去查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理解为CPU的初始启动电压,当自检完成复位正常后,供电芯片根据CPU提供的SVID信号输出正常的CPU供电电压。

网友:
查CPU供电管理芯片条件,输出驱动电压情况,供电MOS管阻值……

网友:
没有CPU就等没有VID,是虚压,电源电压通过MOS管漏点过来的,提供不了功率。

网友:
查SVID,估计主芯片问题,有波更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