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清灰后点不亮。

楼主(2014-12-12):
客户送来一台DELL笔记本说是清灰,明天过来去。我点了一下是亮的 就说好的。 当我清灰装机后本子不亮了两声短报警。  怀疑是内存没插好,拔下内存擦了金手指后,本子不报警 就是显示器不亮。这下我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才开机器 看没有错误的地方。装上后,正常了。心里舒服了。呵呵。可是问题又来了  本子电池不能充电,显示电池电量低,让接外接电源。接上后,电池还是不能充电,请教各位是为啥啊?本人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是用的原装适配器么

网友:
清灰引起的问题屡见不鲜啊

网友:
哪里弄虚焊了

网友:
清个灰搞出这么多问题吗?最近我们接手好几台都是由于清尘搞出来的故障,而且还找不出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装好。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清灰的时候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电子产品什么问题都有,DELL的机子要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充电,要不然电池坏了,要不就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本来电池就是坏的呢

网友:
这钱真的不好赚啊

网友:
楼主这让我想起了  东芝l630啊

网友:
建议各种放电……电子,电容,电感应该是有静电

网友:
电池接口跟充电芯片周围看看。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清灰要少钱的,我特别不理解

网友:
清灰收多少钱呀?我这边报价50很多人说贵跑附近不太专业的人搞了。因为他们报价30-40的。风险的东西没个50怎么生活呀!

网友:
dell要用适配器,电流表不行的。

网友:
是不是掉件

网友:
看一下屏线插好没有

网友:
我这清灰价太低了,被同行打压的,但我们价格一直没变一般全拆的80,50难得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