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楼主(2014-12-12):
一片t400主板原问题为隔离未过,经查发现VREGIN20电压不正常F5保险烧坏,换后隔离过了,一插电源3m5m瞬间有电压就掉-PWRSHUTDOWN信号被保护,不让3m或5m任何一个电压起来-PWRSHUTDOWN就一直为高,断开3b5b的转换管故障依旧,vcc3sw电压正常,主板各处电压无短路。本人IBM的机器修的少,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是少电压,没短路的话,引起保护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F5保险烧的原因没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