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 LXH-GW15L 背光微弱一闪而灭,有暗像

楼主(2014-12-12):
从外观看机子的VGA信号线从内部伸展出来,是12V直流供电,算有点元老级机子。开始动手前给客户打个预防针,修复率难料。三马六二拆后壳。此机通电后面板的指示灯就会亮橙色,再按开机键就是进入开机状态。由于故障现象: 第一步的检测升压板接口的供电12V正常,开启信号(通电按开机键后有持续高电平4.1V)说明主板整体正常。把目光转移到升压 也就由此展开了既简单又复杂的处理工作过程。先从简单的讲起,图中的一个小三极管开始说起, 也就是图中的Q12。在通电状态,接入VGA信号,按开机键(实时监测Q51发射极12V,为什么不测电感处,为让咱们都看得更透晰),Q12截止了。用S8550帖片更换后,开机显示显示正常了,但是升压变压器有种吱吱响,想必问题不大的。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还真不是呢?装起来烤机三个小时多的时间,哎呀!怎么背光黑掉了,有暗像呢。迅速再拆开后壳,能不能用其他方法使这升压继续延续它的生命力呢?尝试了一次从来没有做过的歪招,直接在Q11 Q12 PNP 管的CE各并接一只103帖片电阻(焊上三极管上面)。通电一试不得了了,直接白屏了,不过按开机机有图像显示的。也就是说不断交流电背光熄灭不了啦,细想都直接让9435A导通的条件满足了,通电能不背光亮吗?试机好几小时都哦,背光不黑了吧。后来想一想这机子用户也用好几年了,情感上接受不了一通电白屏,不断电黑不了的现象,再加上吱吱(微弱的)响声那不烦人啊!为客户提供最理想的服务,更换两灯升压板,现象恢复到正常状态下 。一天时间就用完了,直接换升压板不是简单的事儿-------(补充Q1有点小错误的,发射E极接的地,集电C极接Q2的B极)。实践让人进步,最终结果让人意外

网友A:
是不是修的过程,还没发帖的时间长啊,连画的图纸都用上了,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一定很好。图画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的过程,还没发帖的时间长啊,连画的图纸都用上了,不容易啊

发个帖子花两小时左右,换只板的话拆机到烧热烙铁五分钟能收工,以为换的三极管就行,后来弄了两次次(都是在不换板处理的),烤机验试时间长(前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的过程,还没发帖的时间长啊,连画的图纸都用上了,不容易啊

呵呵,下次测试好再装嘛

网友:
2灯板。直接换一个得了。 又不是低电平触发的。

这个原装板也好修的,直接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还可以,路过,看一下.

维修没理论,全靠蒙的

网友:
找实物绘图实力

网友:
灯管把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