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的维修心酸血泪

楼主(2014-12-12):
从迅维毕业有一个月,修的笔记本不多,每次都有成长!感谢迅维的老师!!!

1.一台ASUS的主板,客户送修的时候大短!看似好修,修起来也很费劲!因为“烧鸡”法不管用根本不发烫!上图看情况!

看见那个电容了么,破损了,烧不出来的!

2.今天遇见的联想天逸F41,送修的时候暗屏,客户交代说有时候能正常显示,修的时候把排除的简单故障(屏、高压板、屏线)基本都排除了一遍就是没有解决?没有办法找图纸。这里亮的时候第4脚DISPOFF#为3.3V,不亮的时候0.3V。

跟据信号查这里

发现只有一个BKOFF#转换为DISPOFF#来为背光开启控制。这个信号来自EC控制,EC会根据LID_SW#信号产生BKOFF#。根据这些直接去找LID_SW#,在EC中找到了
由LID_SWITCH#去找产生的地方, 看见了就来测量吧!+3VALW正常,阻值正常,LID_SWITCH#的电压而是1.1V,电压不对,我就试着找芯片IC,找到后我换了,不行,二极管换了不行,唉!怎么办呢?正发愁啊?!什么破板子,最近,修东西修得好累,想想故障发生的情况,只有放置一会儿就能点亮1分钟。我就找怀疑板层出现漏电了,打算飞线解决,我就用基地买的放大镜看怎么飞!发现了一处断裂的痕迹!请看 就是网口附近放大图 。可是,我想,这应该是跟我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路的啊!我抱着试试的态度!给他加锡,试了好几次问题解决了!看亮机图 ,使我想不明白的是这只是网络接口虚汗跟lid信号电压不对有关系么?!虽然处理了!但是,就这点不明白!!

网友A:
呵呵 在实地炼就了一双金睛火眼,修机器能在看这一步中就发现问题还是很省时省力的

网友B:
那个断线的是接地怎么会跟LID扯上关系呢,可能是你焊的时候碰了什么地方给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断线的是接地怎么会跟LID扯上关系呢,可能是你焊的时候碰了什么地方给好了吧

不是的,我首先换的都不行,把那个断痕补上焊锡就好了。

网友D:
楼主,我想听听,为嘛 “EC会根据LID_SW#信号产生BKOFF#” 呢????有什么根据呢?还是本来就是定律需要死记??或者你告诉我 这俩信号是什么意思?英文单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在实地炼就了一双金睛火眼,修机器能在看这一步中就发现问题还是很省时省力的

嗯!两问题都是要好好观察的。

网友:
后面的那个,真的是很厉害啊。看起来我也要去买个放大镜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我首先换的都不行,把那个断痕补上焊锡就好了。

lid应该是个黑屏开关吧,现在普遍都用跟三极管长得一样的东西,它能够感应磁力,本的B壳带一小块小吸铁石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么个小地方也发现问题了,看来楼主是用放大镜把板都看了个遍。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学习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听听,为嘛 “EC会根据LID_SW#信号产生BKOFF#” 呢????有什么根据呢?还是本来就是定律需要 ...

LID_SW#相当于开关休眠信号,BKOFF#在这里是背光开启。

网友:
那断裂的地方是属于网卡接口接地的吧,  那怎么会引起lid信号电压不行

网友:
厉害。。。。。。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观察 到位。。。这也能看到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么个小地方也发现问题了,看来楼主是用放大镜把板都看了个遍。值得学习呀

网友:
我们学习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
有过类似,心细杠杠地啊!

网友:
维修全靠细心啊,,

网友:
我修一个 ASUS  f8s 磁铁有  三极管 换掉了  还是不休眠   放弃了

网友:
那个断线和LIDSW的关系,你在图纸搜C519就清楚了。

网友:
学有所成啊!继续努力!

网友:
联想F41一个很老的机器

网友:
我也要好好学习啊!努力的向你们靠拢……

网友:
这都可以看到,真是火眼

网友:
- -休眠的吧, 说句实话楼主上了图我都没看出来哪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ID_SW#相当于开关休眠信号,BKOFF#在这里是背光开启。

明白了,LID_SW#为休眠信号,就是合上笔记本屏幕时候的那个开关,对吧?

网友: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LID_SW#为休眠信号,就是合上笔记本屏幕时候的那个开关,对吧?

可以理解成一个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理解成一个休眠开关。

OK,三克油!

网友:
不是很了解,个人理解应该是那里虚焊了引起EC的某一模快保护了吧!!

网友:
直接强制给它一个3.3的高电平。

网友:
楼主好细心,眼力不错,修机迅速

网友:
修板还得细心啊

网友: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修得很细心,

网友:
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些奇葩点的问题,钻进了死胡同,出不来才有那么多2修机,辛酸啊

网友:
楼主火眼金金这么小的地方都能看到!

网友:
刚出茅庐就初露锋芒,牛刀小试 ,不错不错,真希望你能继续走下去,前途无量啊兄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一下 ,这个跟C519有什么关系;C519在这里不是滤波用的吗

个人认为  那个c519和a3212 是公用一条地线   地线断后   a3212不正常工作     就没有LIDSW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  那个c519和a3212 是公用一条地线   地线断后   a3212不正常工作     就没有LIDSW输出

只有这个可能性了。因a3212地线不良输出不正常。。这种情况用表打a3212地线肯定也是通的,不细细的观察到断裂处可能修起来还要走很多弯路子

网友:
修机器能在看这一步中就发现问题还是很省时省力的

网友:
标题党,直接改个高压板,多块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看个人

网友:
没有关系吧 他们不互相联系

网友:
小小白看不懂 这些信号上电时序没有啊

网友:
U21的接地脚是不是断裂的一路啊?

网友:
楼主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确是很细心。

网友:
眼神真好,分析能不错

网友:
在实地学习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有这个可能性了。因a3212地线不良输出不正常。。这种情况用表打a3212地线肯定也是通的,不细细的观察到 ...

必须这样   不用解释

网友:
细心啊,实地出来的,眼睛是厉害

网友:
为何不直接摘霍尔元件,或者那个二级管,强质LID为高电平呢?那样客户一般也能接受,而且不用这么累眼睛撒

网友:
想想F41当年多贵的机器 现在竟然只能值几百块 悲剧

网友:
没关系的,过几天顾客会回来。

网友:
大短路烧不出来确实麻烦。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学习呀

网友:
华硕的LID为低,手动触发不了吧,拔掉CMOS电池才能自动触发吧,我修了几台LID为低不触发的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这么个地方都能发现。。。。不仔细还真不好搞啊,

网友:
修板必须得练就一双火眼才行啊

网友:
耐心值得学习呀!!!

网友:
看来还是有些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
嗯 眼神好 有时候可以省很大事

网友:
同学太给力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