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6S小短路

楼主(2014-12-12):
查稳压器0.12明显小短路,打值发现待机3V阻值偏低   不用多想   直接干掉EC 插上稳压器应经不是短路状态   更换一个EC后主板点亮  小短路一般都是EC挂

网友:
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不能小短路就干EC

网友:
EC供电滤波电容漏电也小短啊!并且经常发生。

网友:
真神人也,一看就知道是EC的问题。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又没图说明,难于理解。你说的是待机芯片发出的线性5V通过稳压器输出3V的电压低吗?

网友:
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有经验的就是不一样,机器都是秒的

网友:
修HP多了   很多的毛病就不查了   直接干

网友:
师哥精验维修历害。

网友:
拿掉EC的时候没有对地打一下值看一下有没有短路,有经验维修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维修就是快!

网友:
现在都是快修的  加上天天修HP的机器     基本毛病都知道了   直接开干

网友:
有的HP机器也很难搞定的   有的问题出现在软启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