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被装系统搞死了

楼主(2014-12-12):
之前接的一个台式机子,华硕主板。进不到系统,找不到硬盘。能进pe。客户的硬盘很老了,于是建议换硬盘。新硬盘太贵了,客户就挑了个旧硬盘。80g的。装系统装不上,于是换了一个硬盘从新装,还是不行。另外换了个硬盘还是不行。中间换了ide线。然后对换了硬盘的供电线和显卡4pin转6pin的供电线。发现,显卡不显示,以为找到问题了,电源有一路输出是有问题。换了电源后故障依旧。中间也换了各种系统,gho,非gho的。xp,win7都试了。最后换了我一个备用机的硬盘上去,硬盘是我一直有用的,确定没有任何问题。还是不行。换了内存也不行,现在基本只能怀疑主板了。有一个硬盘是客户的,拿来直接装上可以进系统,但是只有这一个可以,我自己在用的硬盘也是带系统的就是不行。另外也试了在别的机子装好系统再把硬盘接上也不行。搞得我有点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主板问题,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怀疑南桥了!

网友:
遇到过奇葩的,换南桥弄好的

网友:
检查下BIOS和IO芯片。

网友:
看看安装到那一步

网友:
只有主板的南桥这一个故障了,不过这样的话一般客户难以理解,得费口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