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充电器

楼主(2014-12-12):
该充电器为铅蓄24V充电器。
插上220V电源(未接电池),红灯一闪一闪的(每秒2~3次)。
万用表测量直流输出(指针式)25V左右来回小幅晃动;(数字式)23V~26V跳动。
方案为3842+339,经测量:高压端300+V;339(3脚)17V,应该正常。
请教各位坛友,下一步该怎么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把板的电容全换掉 ,至少前级的二次供电的电容要换掉试一下。

网友A:
就是前级芯片旁边的电解电容。50V47uf的就可以。

网友B:
3842的7脚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tl431一脚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前级芯片旁边的电解电容。50V47uf的就可以。

感谢您的回复!已经按您说的换成了50V47uf的(2只都已更换)。故障依旧。有没有其他思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431一脚电压是多少v

谢谢您的回复!tl431一脚电压是2.2~2.3v.随红色指示灯闪烁同频率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的7脚的电压是多少v

谢谢您的回复!3842的7脚的电压是16~17v。随红色指示灯闪烁同频率跳动。

网友:
电源打嗝,应该是变压器后端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tl431一脚电压是2.2~2.3v.随红色指示灯闪烁同频率跳动。

更换tl431看看

网友:
看你一楼描述貌似充电器没问题啊,带个24v电池看下,不放心就先查下输出部分,重点是输出串接的一个0.x欧采样电阻和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
是打嗝,好像是过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