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11 K60 版号820-3126-A

楼主(2014-12-12):
A1311 K60 版号820-3126-A 开机能亮,用个十分钟就断电,各位大哥高手求助!
求助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温度啊什么的排除没
、

网友:
这些都排除了,换了个电源板用了半小时都不断电,后来给全部装起来现在用了不到5分钟就断电了,

网友:
外设都可以用?所有接口都是好的?系统排除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