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6非通病

楼主(2014-12-12):
接2台同行三星笔记本 一台r466不亮  一台rc420装不起系统。RC420就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装就好了晕。最近好多这样的,但是键盘是坏的直接报价换。
r466上可调待机0.16A呵呵哥笑了啦。是不是通病硬盘帖纸后面的电容喔!拆开后盖发现没有贴纸。晕! 拆机吧! 发现机器换过cpu大电容。 待机芯片51125发烫,51125附近有小强粑粑!换芯片时那叫一个臭啊!换好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0.6a电流缓慢上升。所有电感都有电压.电流可以上到1.几。看电流应该是没复位。直接找cpu pg。isl6262第一脚pgood 0v 用表测上拉电阻一端3.3v连到48脚 一端0v直接换电阻ok。但是电阻是好的靠什么情况。换回去也可以亮机! 此机器好像没图纸1只有芯片pdf.手上的ASUS k43sd不跑码也是没图纸都不知道怎么修!哎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A:
华硕的图纸售后也没有的

网友:
最近的机器都不好修。3台进水一台K43sd不跑马一台宏碁S3 S4信号跳变。真是难为我等菜菜啊。还要不要人活

网友:
华硕K43S的有点图是可以参考的 华硕的有点图就不错了 论坛上可以搜到点图我就不上传了 制造服务器压力 找不到你问我拿 我发你邮箱

网友B:
如果用放大镜观察上拉电阻一端应该有虚焊现象

网友:
学习了,二修都这么快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电阻是虚焊了啊

网友:
遇到小强  机器都不想修

网友:
小强粑粑 是啥意思?

网友:
现在笔记本维修透明度也很高了。

网友:
PG的上拉电阻空焊了……

网友:
电阻虚焊了

网友:
如果当通病修就走远了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好多

网友:
现在笔记本维修透明度也很高了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修起来就是累

网友:
今天换个大电容 居然换的不良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出手就搞定!

网友:
三星换大电容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图纸售后也没有的

好像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放大镜观察上拉电阻一端应该有虚焊现象

应该是的。因为用表去测的时候用力点一下电阻就有电压了。

网友:
在旁边直接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