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级菜鸟误打误撞修好了一台液晶电视

楼主(2014-12-13):
     电视是亲戚的,买了两年多,突然用着用着黑屏了可声音还在,他以为是不小心按了遥控器的某一个按钮,想着自己不会调就打电话叫我过去帮他看看,
     我过去一瞧是这种情况,马上就判别电视应该是没有了背光,打开手机手电往正在发出声音的电视一照,隐约看到了一些图像,在询问亲戚没有碰到过屏幕的情况下判定电视坏了背光,立马把电视拆下挂架搬回我家慢慢研究,
      回到家马上把电视的后盖螺丝卸掉,把底壳卸掉,电视漏出了内部的组件,和显示器一样,电视也只有电源板和驱动板,只是尺寸大一点而已没什么特别,从电视的现象来看,电视的驱动板应该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出在电源板这一边,仔细观察了电源板,没有发现烧过的痕迹,各零部件都良好,测试了一下各个电容,都发现有相应的电压,分别有5.2V、12V、24V,然后把板子拆下来观察背面的电子元器件,目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找了一下灯管的接口,发现原来机子是LED的灯管的,点了一下它的接口电压,发现有6个5V、两个24V电压,然后我跑线跑到灯管的控制芯片FP7001,因为没有PDF资料,我把它的所有引脚都测试了一下,也测出了两组24V和一组12V电压,当我用表用力的戳了一下第八脚,发现屏幕的灯管亮了一下,我判断应该是这个地方空焊了,用烙铁把这个地方从新加焊了,机子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是我的维修过程,很幸运的被我修复了!可我还是不懂得这里的原理还有那个控制芯片脚的定义!有哪位大师可以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只能说运气好

网友:
有多少条LED灯啊?

网友:
要一定的技巧的 碰运气修机器 不可靠的  背光开启和显示器不差上下的

网友:
两条灯管

网友:
果然是个高手啊啊

网友:
修好是王道!!

网友:
8脚应该是电压输出脚

网友:
修好能收钱就可以了

网友:
屏幕亮了后,你量量8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运气很好啊

网友:
瞎猫碰到个死耗子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靠运气啊

网友:
我怎么就碰不到呢

网友:
有时就得动手搞下,有些是加焊后就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