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正常,但风扇不转的维修

楼主(2014-12-13):
昨天收到垃圾佬寄来的GT240,他改用的主板供电,我换用原装供电,居然是有问题的,开机后显卡的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时开机能转一会,然后就再不转了。。。我以为是有温控的。。但我跑甜圈圈试了下,温度上到94度了还是不转,明显是有问题了。。。。
我单独测试了风扇是能转的。请问这个是显卡哪部分的问题啊?我要怎样把它弄转呢。。。不想用主板供电那个风扇。。。
请高手前来指教。。谢谢。。。

网友A:
显卡供电,或显卡bI○s。或更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B:
我想应查一下显卡风扇的供电从哪里来才是正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或显卡bI○s。或更换主板试一下。

主板换啦。也是一样的。。显卡供电应该也是正常的,不然都不会显示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查一下显卡风扇的供电从哪里来才是正道,是不是,

恩,也对,昨晚9点了才试,就没查了。。。请问哪有这个图纸吗?不然查到某个问题时也无法分析。。。

转一下,或转一会 再停的。。如果直接不转还好检查些。。。

感觉这个问题是个烦人的问题。。。

网友:
来点人啊。继续询问中。。。
显卡是:索泰GT240 D5 512M  网吧版MA ,请有类似经验的给说下怎么弄好呢。。

网友C:
不想用主板的供电,,那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用主板的供电,,那有什么问题??

我是说我想用原装的风扇,这样原装的风扇供电就是插在显卡上面的。。。
改装的那个风扇供电不是插在显卡上面的,插头不一样,就插在主板上面的(就是机箱风扇插头),声音很吵。。。
原装的静音一些。。懂我的意思了没。。。你该不是灌水的吧。。。
用原装插在显卡上面,但风扇在开机时转一下就停了。或者转几十秒后就停了,后面再也不转了。。跑到94度都没转过。。我就想知道可能是哪的问题。该怎么修复。芯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闲的很啊,撑不了大事,这种问题干什么这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的很啊,撑不了大事,这种问题干什么这么纠结。

追求完美。。。今天在办公室呆着确实很闲。。。

网友:
我想应查一下显卡风扇的供电从哪里来/

网友E:
很简单  跑下显卡风扇供电线路  ,没有图纸的  不外乎到一个小的三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  跑下显卡风扇供电线路  ,没有图纸的  不外乎到一个小的三级管

好。谢谢指教,回去查了不懂再请教。。。

网友F:
撑不了大事,这种问题干什么这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撑不了大事,这种问题干什么这么纠结。

成大事的都是不管这些问题吗???
有问题就得解决。。

网友:
问题已解决,印刷线路断线,刮开漆直接焊连就OK了。。。
谢谢楼上给我方向的朋友,我是小白。对小问题也想一个一个的解决,对于有的人说成大事者不用纠结这些问题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