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MFC7450更换加热组件后打印清晰复印模糊

楼主(2014-12-13):
       原来打印机正常的就是打出来的会有一些水印类的暗影...拆机发现加热部件上面有很多碳块状的东西就换了加热组件...打印出来没问题了..就是复印会出现模糊的情况如图2是打印出来的效果 图1是复印出来的效果

网友A:
表格类尤其明显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扫描的问题

网友B:
复印正常都没有打印的清晰!面板上有调深度的按钮吧,加深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格类尤其明显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修到过一台这种现象的机器,不清楚是为什么,打印文字是好的,但打表格就会出现竖线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印正常都没有打印的清晰!面板上有调深度的按钮吧,加深一下!

加深了略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一台这种现象的机器,不清楚是为什么,打印文字是好的,但打表格就会出现竖线不齐

加深浓度有改善

网友:
这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深浓度有改善

是款针式打印机,加深浓度就会卡机,然后脱机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一台这种现象的机器,不清楚是为什么,打印文字是好的,但打表格就会出现竖线不齐

是什么类型的打印机?针式的,调整竖线。喷墨的,尝试一下打印头对齐。激光的,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E:
扫描器清灰给有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类型的打印机?针式的,调整竖线。喷墨的,尝试一下打印头对齐。激光的,我还没碰到过。

针式的,没有看到有调整竖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式的,没有看到有调整竖线的方法

关闭打印机,放几张A4纸,按住暂停键不放,打开打印机的电源,再松开暂停键,这时会自动打印2张,第一张是操作说明,第二张是某种字体的竖线。你看哪组竖线是齐的,就按操作说明操作。总共有三种字体,全部操作完后,关闭打印机再开,试打印表格,看一下效果。

网友:
待用粉调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扫描器清灰给有改善。

嗯嗯.问题成功解决..谢谢噢

网友:
打印清晰 复印模糊   跟定影没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