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H55M-S2加电断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3):
今天遇到一块比较新的主板H55的主板 在论坛上看到有很多加电断电的案例 有点是供电问题 有的是ME BIOS问题 有的是桥的问题型号:GA-H55M-S2 v1.3

故障现象:加电断电

维修方法:加点断电 先量内存供电 在通电的瞬间量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附图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测试主板的供电正还是加电断电 刷了个ME BIOS 还是原故障 在断电时目测CPU供电芯片处的一电阻有轻微发黑的痕迹

经测量发现电阻变质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是PVCC的供电 图

换个0欧姆的电阻OK
附亮机图

图纸论坛上有 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5402

网友A:
一个电阻引发的短电??不过图纸上好像不是0欧的电阻啊!!楼主这样换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引发的短电??不过图纸上好像不是0欧的电阻啊!!楼主这样换没问题吗?

电阻是个2.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引发的短电??不过图纸上好像不是0欧的电阻啊!!楼主这样换没问题吗?

新主板并不是短路才保护

网友B:
有图纸吗怎么没有上传一份?电压都起来,为什么这个电阻会引起掉电。不是说CPU电压起来了吗?

网友:
楼主 眼神儿够犀利的啊  电阻轻微发黑你都看得出来  如果是这个电阻的话 是不是因为它变质  而引起CPU供电 虽然万用表量到了  但是不稳呢

网友:
要不是肉眼看出来,估计不好查吧

网友:
还是楼上的威武霸气。。。说的贼专业。。。这种情况拿波波应该更明显

网友:
楼主好眼力啊 是cpu供电问题呗

网友:
PVCC 电源芯片供电脚电阻,应该是变质不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怎么没有上传一份?电压都起来,为什么这个电阻会引起掉电。不是说CPU电压起来了吗?

这个电阻变质的话,应该会造成CPU电压异常引起主板触发掉电。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此板DR111电阻段路情况。。换上后还是坏电阻。结果是DBC11电容短路导致损坏.......楼主你说电阻都发黑了应该是电流过大引起,难道就只换电阻好的吗,

网友:
看来仔细观察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少不了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来围观看华山论剑

网友:
楼主眼力好.够细心..

网友:
分析的很好,不过小米手机的照片怎么这么不清楚?

网友:
有图纸就是给力

网友:
有没有什么诀窍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观察的仔细,一个电阻导致的,看图纸,电阻连接电流反馈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明明白白写着是给PVCC供电的

不好意思,看成47脚了,指点的是

网友:
是CPU电压异常引起主板触发掉电。

网友:
有那位大师可以教我看线路图     求大师视我为徒

网友:
这眼神,没得说!!!少一相CPU供电应该能工作呀,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掉电.

网友:
楼主好眼力  外观要是看不出来  楼主修的话没有这么顺了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电阻坏掉。。

网友(2015-02-03):
手里也有这么一块板 没U测试 也没修 是朋友的块 一直放一边 有机会找个U测试下。是不是同样的故障呢。

网友:
H55主板,还没修过,不过这种主板好像有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