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有3.3 5v不加电

楼主(2014-12-13):
今天接了个客户,客户豪气的说,把我的本给我看看呗,接了本以后发现待机0.01就是不加电,唉蛋疼啊,跟客户说了声打开检测,拆开本一看主板上没进水腐蚀啊,抱着侥幸的心理放了下电,还是不加电,开始修了,把小板卸下来,一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腐蚀掉了一个角,我把它去掉直接用焊锡给它连上了,结果还是不加电,
刷了个bios涛声依旧,我找了下图纸看了看ec3.3什么都有结果没复位,擦问题所在啊,换了个ec傻眼了,还是不加电,我把小板上的进水的给用心的加焊下,还是不加电,上网看了下,我把usb口给卸了,还是不加电,有待机,唉对地阻值也正常,结果下班了,明天再说吧,结果今天一来发现加电了,不过没上内存,加电到0.8多,又不加电了,哈哈问题所在啊,果断吹了下南桥。加电亮了,上了bga此机修复,我一般都是把桥放到最后才考虑的,小弟在此献丑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楼主 你说EC没复位?? 是此EC本身就没有复位  还是复位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进水的机子只要不存在短路,不加电的情况排除了其他可以风枪热一下桥的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不是很清淅,修好了也是侥幸而以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不过感觉都是三把斧啊 有没有按照理论一步一步走

网友:
修好了就是王道

网友:
什么问题呀;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应该想说是EC没有发给南桥的复位吧,或是南桥拉底的吧

网友:
EC的复位一般是经过元件延时产生,为啥换EC

网友:
思路不算清晰  但是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毕竟没培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