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没有显示

楼主(2014-12-13):
DELL N4020没有显示 本来是不跑 拆开主板放一下电就可以显示了 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主板
DELL

网友:
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说一下吧

网友:
应该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网友:
那有可能是BIOS出错了吧

网友:
看下显卡吧

网友:
那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不过没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