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

楼主(2014-12-13):
今天来个块昂达P45S,进PE很慢安装系统也很慢,进系统有时候会死机,经检查是主板上的问题,请问大神们是哪里的问题?
主板
求助

网友:
那就换条子试试,,不是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后换条子换CPU试试,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桥问题。。。。。
可以先刷最新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前面好像有类似的,望知道的高手出来说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最近看了好多帖子都这个问题 有谁解决了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