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30 LA-8131P B+电压低

楼主(2014-12-13):
主板一开始有3V5V 桥HM77 不上电 桥发热短路换桥  之后3V5V没有了  8205待机芯片换过几个了 还是一样没有3V5V
io 桥也换过

只要把PJ401连上B+电压就是13v 不连PJ401       B+就是19v   3v5v隔离点已经断开了  量8205芯片周围也没有发现短路

现在没有头绪了  E430这个也没有找到点位图

网友A:
你确定换的桥没有问题吧。再不行就烧公共点吧。

网友B:
后级有短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

网友:
烧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的桥没有问题吧。再不行就烧公共点吧。

公共点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

公共点不短路  烧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的桥没有问题吧。再不行就烧公共点吧。

新的啊  再说我已经把3V5V个隔离点断开了

网友:
新的桥也会有坏的 ,多留个心眼

网友:
明显是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你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连上PJ401后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修好后告诉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

谁和你说一定是公共点短路了,看你等级也不低,仁宝这种点火回路应该会的呀,只要后级有短路都会保护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和你说一定是公共点短路了,看你等级也不低,仁宝这种点火回路应该会的呀,只要后级有短路都会保护掉的

我是属于经常逛论坛 的  技术不高         B+  3V5V 修好了  现在上电0.5不显  个个供电都有  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是属于经常逛论坛 的  技术不高         B+  3V5V 修好了  现在上电0.5不显  个个供电都有  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的桥没有问题吧。再不行就烧公共点吧。

我是属于经常逛论坛 的  技术不高         B+  3V5V 修好了  现在上电0.5不显  个个供电都有  正在研究中

网友:
好后告诉下 谢谢

网友:
断开与公共点相连电路,电压13V,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修的LA-9981P公共点正常13.5V,断开B+后级上升至17.3V居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