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三代 跑码50 d5 d4 01 就不跑了

楼主(2014-12-13):
球大神给点建议 跑到01就不走了也不显示

网友:
bios也刷了

网友A:
BIOS刷了??内存换了吗??内存坏了就考虑桥!!

网友B:
不插内存是不是一样?

网友:
跷跷跷 桥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没有过内存,  用假负载测试下

网友:
CPU也会引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是不是一样?

不插内存 只跑 d0  e0    E0就停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内存换了吗??内存坏了就考虑桥!!

bios 刷了  内存好的 双桥的不容易坏吧

网友:
BIOS刷了??内存换了吗?

网友:
01不过,内存问题,多测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CPU和显卡(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