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19 接VGA后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4-12-13):
如题,看图。。。不接VGA显示无信号输入,很正常;但是接上VGA后什么都没有显示了,但是看到应该有背光    指示灯常亮。。。求解释。。。

网友:
检查VGA三基色 杭长正常不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程序问题 。

网友A:
屏的原因。检测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原因。检测屏电路

屏电路没思路啊  少年  求图纸原理图、

网友:
不会搞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刷数据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主板故障

网友:
我觉得这个跟三星红韵系列故障差不多,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昨天我也遇到与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方正的19宽屏,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是白屏。经过用通用驱动板检测屏是好的,那么就是驱动板坏了,不插VGA显示无信号,插上VGA就不能开机了。我用的6820B 5V这款通用驱动板代替原机驱动板,从电源板上取5V、地、开关、亮度接到通用驱动板上,然后更改按键板控制线一一对应到通用驱动板上,开机后显示正常。缺陷是没有方正科技LOGO提示,不影响使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遇到与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方正的19宽屏,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是白屏。经过用通用驱动板检测屏是好的 ...

谢了,兄弟     今天刚也往上定了款驱动板,上机试试如何

网友:
VGA座旁边的6个脚的芯片有问题,拆掉,可能会好。

网友:
查VGA接口各信号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若正常就刷下程序吧。

网友:
两种解决方法 1:程序坏了   2:vga接口有问题,就是说行场,三基色阻值不正常

网友:
方正什么型号,最好把驱动板拍来看看